多台电机同时启动问题

楼主(2013-07-30):
我想设计一个电路:需要使6台电机两两一组,共3组。每组的两台电机实现正转和反转。这6台电机同时启动!问题是我直接使用交流接触器可以吗?需不需要考虑这6台电机的不同阻抗而导致的这6台电机达不到同时启动的目的?需要加什么装置吗?谢谢!

网友A:
电机功率多大?6台小功率电机同时启动可行,6台大功率电机同时启动恐怕不行。

楼主:
多谢楼上指教!我用的都是小电机 350w的样子!

网友B:
首先你就当是2.2KW的电机的启动,你说有没有问题?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