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30):
最近接到一案子,伺服控制电钻。要求慢进N毫米,再快速退,再快进到N-X毫米,再慢进N毫米;如此循环直到设定的深度到达。
初步想了一下,实现不太难,但只想到所有动作分解成一段段的,比如快进到慢进要分解成两个动作,这样有些烦琐,求更简单解决的思路。

网友A:
不懂,但是感觉应该PLC+伺服就很容易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但是感觉应该PLC+伺服就很容易解决!!!

我的意思是所有动作都要分解成单个动作来做,有点麻烦啊。快进是一个动作,慢进又是一个动作,绝对和相对定位都是不支持运转的时候更改频率的。

网友B:
如果都不支持那么为什么不用PLSY?再说,本来动作就是一个一个来的,你想一下走完?那还不如直接有个现成的程序,就不用写了。

网友C:
因为你要正反转。所以在定位完成的时候把频率和位置写进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都不支持那么为什么不用PLSY?再说,本来动作就是一个一个来的,你想一下走完?那还不如直接有个现成的程序,就不用写了。

我是想做成触屏上设置进的距离和退的距离,然后自动计算并进退动作,想看下大家有没有更简单处理的思路。现在想来还是分解成一个个动作,用步进状态处理来回循环,直到慢进的距离大于设定深度,就跳出循环,这样可能简单一点

网友C:
你可以在屏上设定一个钻孔的深度。分几次钻。每次高速反转退屑的距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你要正反转。所以在定位完成的时候把频率和位置写进去就可以了。

举例来说,钻5mm(慢进),退5MM,再快进4.8mm,再慢进5.2mm,再快退10mm,再快进9.8mm,再慢进。。。总之感觉动作分解之后比较多,每个动作之间又有停顿,感觉有点麻烦,所以思考有没有更简单的处理方式。

网友D:
这个流程是必需的,工艺上少不了的东西

网友E:
楼主电钻不是自动退屑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电钻不是自动退屑的吗

钻花是可以自动退屑,但效果没那么好,所以要求增加钻花后退的动作,帮助退屑。

网友F:
外部触点控制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所有动作都要分解成单个动作来做,有点麻烦啊。快进是一个动作,慢进又是一个动作,绝对和相对定位都是不支持运转的时候更改频率的。

不支持,但是有办法!不知道兄弟用过DMOV的指令没有?想怎么变就怎么变吧,呵呵

网友H:
很简单的
1绝对指令
2完成信号
3加减目标位传送
4再次触发

网友I:
用1PG,支持定位变速。设定好钻孔深度,快速进给距离,工进距离,自动计算循环次数和最后一次工进距离。如果用位置判断肯定会超过的。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I:
还有,钻孔是不用反转的,攻牙才要反转。钻孔反转只会将屑往里挤,排不出
所以要懂工艺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J:
你要简单,中断简单吧
一来一回就是接线要多几根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有,钻孔是不用反转的,攻牙才要反转。钻孔反转只会将屑往里挤,排不出
所以要懂工艺

反转不是钻花的反转,是钻花后退,钻花退出钻孔帮助退屑。加1PG的确是个方法,有运动模块了,控制伺服真的方便好多。

网友K:
用cp1e、cp1h,支持运转时改频率与运转时改目标定位

楼主:
目前基本的程序写完了,中间过程我把它分成了几个状态,用步进状态指令写的。如下:

S10 前进到钻头与加工件的接触位置

S11 累加器+工进一次的距离 结果放回累加器
      若: 接触位置+累加器距离<最终距离  慢速工进一次距离 完成后转到S12
       若:接触位置+累加器距离>=最终距离  跳转到S14

S12 高速回退到接触位置 完成后到S13

S13 高速进到 接触位置+累加器距离的位置 完成后跳回 S11

S14 慢速工进到最终距离,完成后到S15

S15 高速回退到原点 ,完成后返回S0 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