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30):
造纸机的多点传动变频器器速度链同步控制是怎么计算的呀 在网上搜了许多但还是想不明白呀 有明白的吗

楼主:
1.速度链控制
速度链结构采用二叉树数据结构算法,先对各传动点进行数学抽象,确
定速度链中各传动点的编号,此 编号应与传动单元(本系统为逆变器)中设定的
地址一致。即任一传动点由三个数据(“父子兄”或“父子弟”)确定其在速度
链中的位置,填入位置寄存器相应的数值,从而构成整个速度链结构。
我们把纸机第一分部点作为速度链中的主节点,即它的给定
速度就决定整个纸机的工作车速,调节其给定速度就调节了整个纸机车速。在
PLC 内,我们检测到车速调节信号则改变车速单元值,1 点处的速度就为第一
台变频器的运行速度设定值,将其送第一台变频器执行,并送给第二台计算。
第一分部的速度值乘以第二分部的变比b1/a 则为第二台变频器的给定值。若
第二分部速度不满足运行要求,说明第二分部变比不合适,可通过操作第二分
部的加速、减速按钮实现,PLC 检测到按钮信号后调节 b1 即调整了变比,使
其适应生产要求。相当于在PLC 内部有一个高精度的齿轮变速箱,可以任意无
级调速。若正常生产中变比合适,某种原因需要用紧纸、松纸时,按下该分部
紧纸、松纸按钮,PLC 将对应在速度链上附加一正或负的偏移量则实现紧纸、
松纸功能。图中2 点就包含了调速和紧纸、松纸等操作指令的速度值,将它送
给第二台变频器执行,同时送下一级计算。依此类推,构成速度链控制系统。
速度链的分支设计采用父子算法,可以构成任意分支的速度链结构。
本速度链的设计不仅只是为实现纸机传动控制要求,而且为后续的计算
机优化控制提供了可能。在PLC 内部有非常精确的传动变比,我们设计为精度
为 0.001%,通过设定参数可以做到更高。这样有精确的传动变比上位计算机
可以精确地记忆纸机传动过程参数,当需要更换品种或车速时,上位计算机可
以准确地将纸机运行参数传入到 PLC,由PLC 执行,将纸机调整到当前工作状
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