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30):
请教各位:
  在客户处发现一头痛的现象: 关断机器总电源时增量式编码器会自动加1,相同的程序在公司机器上测试则没有发现此类现象,更换新的编码器、换屏蔽线也一样,后又将编码器直接装在电箱里面,电箱里全是DC24V低压,关闭电源时监控故障依就。此现象有时有,有时又没有。真的很迷惑!望各位指教!
一笑而过

网友A:
首先你能确定你断电编码器轴没有动吗?或者相连接之相关没有机械相对微量运动?
如果与电源有关,那你编码器电源用PLC输出的24V,试试呢?
  • 下载积分:+2(yangliu)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能确定你断电编码器轴没有动吗?或者相连接之相关没有机械相对微量运动?
    如果与电源有关,那你编码器电源用PLC输出的24V,试试呢?

    机器没有运行,编码器轴应该没有动,PLC没有自带的DC24V电源。是不是干扰造成的?
    一笑而过

网友B:
    正常呀,关电源时是脉冲的下降沿,
  • 下载积分:+2(yangliu)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呀,关电源时是脉冲的下降沿,

    但是机器没有运行,如果每次断电源时编码器增加1,次数多了编码器数会累加,到时会造成动作混乱!
    一笑而过

网友C:
    关闭电源前断开高速计数程序
  • 下载积分:+2(yangliu) 热心助人!
  • 天无尽头,学无止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闭电源前断开高速计数程序

    断开电源是随时的,操作工操作完机器后就有可能随时关断总空气开关。
    一笑而过

网友D:
    既然有关电源下降沿加一,就可以有上电上升沿减一。
  • 下载积分:+2(yangliu) 热心助人!

网友E:
    加滤波器
  • 下载积分:+2(yangliu)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有关电源下降沿加一,就可以有上电上升沿减一。

    并非每次断电都增加为1,有时又不加,没规律。所以不能上电上升沿减1.
    一笑而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滤波器

    我也想加一个电源滤波器,将它放在开关电源的前端,不知效果如何?
    一笑而过

网友F:
    可以的话换一个编码器看看,或将编码器放近点试试看,或放在其他PLC上看看
  • 下载积分:+3(yangliu) 热心助人!
  •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的话换一个编码器看看,或将编码器放近点试试看,或放在其他PLC上看看

换过一个新的编码器放在PLC的端子边也一样。
一笑而过

网友F:
PLC加滤波器了吗?编码器线加上磁珠看看,再找个PLC在同一个电源上试试
  • 下载积分:+3(yangliu) 热心助人!
  •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G:
    不一定是电磁干扰,有可能是电源关闭过程中,各元件的充放电造成的,所以屏蔽什么的不一定有效。
  • 下载积分:+2(yangliu) 热心助人!

网友H:
    关电源是下降沿   这有说法吗

                 电源回路还在吗
  • 下载积分:+2(yangliu) 热心助人!

网友I: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J:
    在没有断电之前而且没有工作的情况下设置一个条件将数据保存,开机时将这个数据刷新
  • 下载积分:+5(yangliu)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在没有断电之前而且没有工作的情况下设置一个条件将数据保存,开机时将这个数据刷新

    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谢谢!
    还有什么比较好的硬件防护措施?
    一笑而过

楼主:
    仔细想了一下,如果是在机器正常运行的情况下突然断电,同样会出现编码器增加的问题,所以问题仍然存在.
    一笑而过

网友K:
    增量的编码器就是这样了!但是你开机不是会会原点嘛!应该对工作没影响,如果部行的话可以换绝对编码器啊!他断电可以保持记忆,电机转动也会记忆转动数据

楼主:
    公司里及同行的机器都是如此使用的,再说卖出去的机器都有几百台了,都没有出现此问题.
    一笑而过

网友L:
    加一个阻容吸收回路,看一下。

楼主:
    是不是加一个电阻和电容?阻值和电容大小如何计算?谢谢!
    一笑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