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30):
在单独的基板中,只用高数计数模块还有xy模块,编码器连接之后能计数,但是为什么加到我要做的项目中的基板中就无法计数,而且,我项目中的程序的总开关也无法启动,这是为什么啊,是程序太多,程序写了1300多步,把高速计数的程序加到各个位置还是不行。。求大神指教。。。。。急求。。。。。

网友A:
你应该上程序,

楼主:
高速计数模块用这个程序可以吗,在单独的基板中可以计数,放到项目基板中就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109684]  [attachment=109685] 高速计数模块用这个程序可以吗,在单独的基板中可以计数,放到项目基板中就不行了

你这是轻描淡写,你确定你的IO地址是否正确?先后的配置如何?

楼主:
I/O地址设了,高速计数我只采用了A相的输入,为什么同样的程序我放在单独的一块只有CPU跟XY模块的基板中能计数,但是在另外的一块基板上,我有三个AD模块,XY模块,C24通讯模块,加上高速计数模块之后就不行了呢?

楼主:
这是各智能模块的设置

网友C:
改变一下执行条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