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内部时间寄存器问题

楼主(2013-07-30):
我遇到的情况是D8015,D8014,时间走的不准了。跟北京时间差一个小时多,那该怎么把PLC的时间重新调一下呢

网友A:
给你传一个Q系列的上位修改PLC时间程序,你可以参考下,不想在做FN的程序了,你变通一下

网友B:
三菱手册上有 ,调时钟的特殊继电器

网友C:
三菱编程软件与PLC重新连线,可以重新设定PLC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