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威纶的宏指令

楼主(2013-07-30):
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A:
你的a 在哪里定义的 ,你只定义了a[50]的数组,,读取信捷PLC上面的一些地址,上面无非就是一个循环里面嵌套的比较~~~然后将后面得到的值传到屏的内部地址中
下载积分:+1(wenjitang)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