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30):
有符号字的取值范围-32768~32767,一个字由16个位(b0-b15)组成,最高位为符号位:如果为0则表示正数;如果为1则表示负数。
除去最高位的b0-b14位,如果低b0-b14位都为1,则b0-b14位和为2的15次方减1,等于32767.     加上符号位(最高位).
那么有符号字的取值范围应该为-32767~32767。为什么是-32768~32767呢?

网友A:
那请问-0等于多少呢?
-32768就是用-0来表示的!!

楼主:
-0也是0呀,0还分正负吗?

网友B:
应该这么理解吧!b15位是符号位,0是正数,1是负数吧!然后是这样的结果吧

网友C:
计算机是工具,我们发明它,就可规定它的一切。
b15b14........b1b0连续16个位可存放0000000000000000到1111111111111111个状态。
人为规定:最高位b15是表示这个数的符号=0表示它是一个正数。=1表示它是个负数。
这样,16个连续0表示+0,0000000000000000=+0正数最小数
            0000000000000001=+1
            ..............................................
            0111111111111110=+32766
            0111111111111111=+32767正数最大数
 正数最大数加1变成:1000000000000000此时我们的规定它表示一个负数,它表示多少暂不管。
     再加"1"变成:1000000000000001,它是+32767按位求反再加1的结果。规定它表示-32767。
                     .......................................
                                           1111111111111110=-2
                                           1111111111111111=-1 (1000000000000000=-32768就好理解了)
计算机思想非常符合中国古人的哲学观点。比正的最大数大1的数就是负的最大数了。

楼主:
四楼说详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