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30):
不好意思,刚学,在编程注释中,线圈和常开触点都标注为Y000,但是在注释中,却不能分开注释,我试了很多次,都不行,请教一下,如何注释!另外在编程的梯形图最右边如何输入注释。

楼主:
我想将Y000线圈标为电机转动,Y000触点标为电机转动互锁,但是只要输入其中任何一个,那么Y000都会显示同样的注释,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引用楼主luolongwang于2013-07-30 16:09发表的 三菱注释为什么不能区分线圈和触点 :
不好意思,刚学,在编程注释中,线圈和常开触点都标注为Y000,但是在注释中,却不能分开注释,我试了很多次,都不行,请教一下,如何注释!另外在编程的梯形图最右边如何输入注释。

选择红色方框内的选项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将Y000线圈标为电机转动,Y000触点标为电机转动互锁,但是只要输入其中任何一个,那么Y000都会显示同样的注释,这是为什么呢?

当然会一样,因为它们同为Y000

网友B:
不管什么元件 。 同一个元件的注释都是一样的

网友C:
哪种PLC都一样吧,如果想不一样就用中间继电器M表示。多用几个都没关系最后在全部指向Y0

楼主:
不好意思,如图中,Y000、Y001、Y003三个线圈和他们的常开点却都可以标注不同的意思,我也一直没有弄明白。另外右边母线外是怎么标注的,我试了很多次都不行。麻烦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红色方框内的选项就好了

我就是用的这个“注释编辑”,但是不行。

网友D:
俺也试了,也还是没能分开标注,哪位老师说一下,谢谢!

网友E:
因为那是文档

网友F:
可以在左边标注的

网友G:
6楼的方法很好用,意思是在程序中,用辅助继电器触点代替输出继电器触点,最后,该辅助继电器的常开点驱动输出继电器线圈,例如:M1代替Y1在程序中编写,最后,LD M1  OUT Y1,这样还有一个好处,修改输入、输出点时减少出错机会。

网友H:
好像不行把,不能分别注释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解答!

网友I:
标注应该只能一样吧,没见过输出和触点是同一个的,标注还可以一样的

网友J:
这个本身就有区别的,可能是楼主多虑了。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线圈()和触点的关系。
三菱注释支持“行间声明注释”和“输入注释”、“注释输入”三种注释方式。例子
  注释选择

网友K:
那肯定是一样啊

网友L:
肯定是一样的,怎么可能是区分呢,都是Y000啊,注释不就这个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