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转50圈

楼主(2013-07-30):
有什么方法可以控制步进电机转50圈就停下来呢,,,,谢谢指教,,,

网友A:
用PLC,单片机,计数器都可以。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没表达清楚,,,我想问的是用PLC怎么样编程可以实现转只50圈呢

网友B:
那要看驱动器细分,需要多少脉冲电机运行1圈。然后。。。。

网友C:
用光电检测

网友D:
例如步进电机每转转800个脉冲,PLSR K100 K40000 K50 Y0 就转了50圈

网友E:
发固定数的脉冲不就完了?

网友F:
这个可以控制脉冲的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