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中的[= D200 K0]这个指令是什么意思!麻烦各位大虾了

楼主(2013-07-30):
..请问三菱中的[= D200 K0]这个指令是什么意思!麻烦各位大虾了

网友A:
[= D200 K0]是指D200 与K0相等时的一种表达法

网友B:
D200里面的数值等于0了后面就有接通.....................

网友C:
D200是一个数,K0表示一个变量。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当200=K0里面的数时,然后有动作

网友D:
触点比较指令,,还有< > =看看资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D200是一个数,K0表示一个变量。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当200=K0里面的数时,然后有动作
大哥你这样会误导别人的!D200是数据寄存器,K0就是0。这句话是当D200里面数据的值等于0的时候该点接通!

网友F:
其实这意思很简单
程序上:[= D200 K0]的指令是LD= D200 K0
解释上:当D200=0时,接通;否者,断开

网友G:
这条是比较指令

网友H:
飘过,拿分

网友I:
5楼6楼说的俺完全同意

网友J:
D200里面的数值等于0了后面就有接通.....................
QQ 20471661

网友K:
其实这意思很简单
程序上:[= D200 K0]的指令是LD= D200 K0
解释上:当D200=0时,接通;否者,断开!!

网友L:
还可以这样写[=k0 d100]

网友M:
当D200值=0时,就接通。

网友N:
D200里面的数值等于0了后面就有接通

网友O:
D200是数据寄存器,K0就是0。这句话是当D200里面数据的值等于0的时候该点接通

网友P:
六楼解释的一目了然

网友Q:
看懂一点

网友R:
上面几个其实都对,5F比较专业,别人的是浅显易懂。这样都好

网友S:
D200 与K0相等后动作

网友T:
是比较寄存器D200和常数K0的值,当D200=K0时候导通

网友U:
这。。不是D200可以看成变量,K0是常数吗???就是相等时接通呀

网友V:
这是条16位触点比较指令,意思是当D200=K0时执行后面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