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Q WORKS 与MT WORKS2 的区别

楼主(2013-07-30):
请教iQ WORKS 与MT WORKS2这两种软件有什么区别?各用在什么场合?谢谢!

网友A:
iQ WORKS 包含MT-WORKS2,
iQ WORKS 可以看作是一个家庭组合,MT WORKS2则是这个家庭组合里面的一个小分支。是针对运动CPU和伺服的。
至于应用场合,随你自己了。
就好像你的家庭成员或者分支要居住在什么地方一样;不过没有象拆那的户籍限制。
下载积分:+5(libo)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