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顺序功能图问题请大家围观学习研究,

楼主(2013-07-30):
剪切的图请看
剪切的图请看
剪切的图请看
剪切的图请看
剪切的图请看
剪切的图请看
剪切的图请看
剪切的图请看
剪切的图请看
剪切的图请看
剪切的图请看
剪切的图请看
剪切的图请看
剪切的图请看
剪切的图请看
剪切的图请看
为什么说步号和转移顺序不一样呢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A:
建议从官网下载关于三菱SFC编程的手册,仔细看明白了,再尝试编程

网友B:
每7 8 12 13 转换条之间 没有STEP
顺序功能图 必须一个 STEP 一个转换
请在第7行 中间位置 按 F5 加上STEP
就可以了

网友B:
7 8 12 13 转移条件之间

网友C:
你这是要干什么呢?

网友D:
2 ,3楼正解!

楼主:
谢谢大家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