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求助:fx3u-enet-l和winncc通讯

楼主(2013-07-31):
fx3u-enet-l和winncc通讯,在用wincc和fx3u-enet-l做通讯,怎么做也联不通,各位高手帮忙一下。如果设置fx3u-enet-l的IP和端口?

楼主:
wincc7内含三菱FX3U的以太网驱动。

楼主:
没有人做过吗?求大侠帮助

网友A:
可能FX3U-ENET-ADP能同wincc7通讯。

网友A:
OPC还是在通讯接口能通讯的条件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