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程序,在二个PLC上运行结果不一样,那个是真假?

楼主(2013-07-31):
本人曾经发表过:同样程序,响应时间不一样(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33110.html
)FX2每次上电都会吸哈M2,大家热烈回帖发表看法,我特地从箱底里抄出一只十年前拆机学习的FX1S,同样也是继电器输出的,测试结果,FX1S是不吸合M2,而FN2N是每次PLC通电吸哈M2,(需要说明的是这个程序,是我之前一台设备的一段程序,当时调试没发现这问题,这是另一台PLC调试出现这问题。)如图,FX1S通电时不吸哈M2,而FX2N则每次通电吸哈M2,请大家不要说程序有问题!

网友A:
下次有空 我试一下。

网友B:
这个真的要试一下
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数控机床

网友C:
程序有问题。当X0不通时M0也未接通,2步中的M0是会接通(M0用的是常闭触点),则M2肯定会吸合接通。如果2步中的M0换成常开触点,则M2在X0未接通时肯定不会吸合接通。这是通过仿真得出的结论。

网友D:
这个真的要试一下

网友E:
唉,这个重要吗?知道了它的特性,就它的特性编程就好啦。

网友F:
摆明就是程序有问题。写出来的程序要经得起捶打。至少我写这功能就不会这样写。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G:
看来楼主是想说明PLC有问题,才会用同一个程序,两台PLC进行同样程序测试。你就自己认为一个是正品一个是仿品吧。

网友H:
應該是在要加程序的源頭加上PLC RUN時的開關M8000,
原因是PLC一送電時,因處理器速度會不一樣,
按程序上程序沒問題。
加上M8000 RUN monitor NO contact試看看!~我也好想知道答案!!

网友I:
那你下载程序后重新断电启动PLC试试。
今天在给同事讲PLC基本知识时,我在演示时也遇到了一个简单的置位、复位电路。FX2N就是不执行置位,反复看程序没有问题,重新启动PLC程序就执行了,哎,让我冒冷汗了,还好是热天。

楼主:
回复六楼不要大信了,程序一点问题也没,请问你做这行多长时间,我是一个下岗农民,可从事电工到现在有三十多年,从事自动化也有十几年。

网友J:
支持九楼的,之前做项目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F:
好说,大学本科电气自动化专业。工作到现在也8年了,生产线调试也干了一点点,现在是自己打工
我觉得这问题就没有值得纠缠
请问一下
为什么X0要先接常闭开关?
为什么要用M0转换,不直接用X0?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K:
一定把握住:PLC是循环扫描的
先扫描所有输入映像寄存器,在执行程序(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在输入结果。

网友L:
深究了说,这个程序是有点问题的。M2吸不吸合的关键在于,第一次程序运行时X0的信号有没有被读取进来。而这个次序和时间,是和PLC比较底层的程序相关系的,因此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如要稳定,应当加入一个延时或一个旗杆信号。
所以我比较赞同6楼观点。
再,谈论技术问题不要涉及资历比较好,老师付不能保持警惕怀疑的心(包括对自己),也就是思维慢慢僵化的序曲了。

网友M:
呵呵,同感,楼主说问题就说问题吧,别把没用的东西抬出来那样就不能客观公正的谈技术问题了,其实学无止境问题不辩不明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