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31):
西门子S7200 晶体管输出的,有交流电源的么 ,我看的都是直流电源阿?!还有晶体管输出的PLC ,输入端1M,,2M,M,L+都怎么接线阿,西门子的都忘记了。1M,2M还画个电源是要外接么?不是M ,1M,2M都连一起么?输出断的1M,1L+什么的怎么弄,崩溃了快。还有什么NPN,PNP,这个西门子是不是PNP型的?给跪了

楼主:
比如我要接一个按钮,一端接I0.0,另一端接哪?1M上么?不懂阿求解

楼主:
输出端接变频器呢,变频器的公共端SD 接在哪?变频器要求无源,因为变频器自带电源。我刚学会了三菱PLC怎么接,又来一个西门子的PLC,有点乱,真心求教

网友A:
输入1M,2M接+24V是PNP,接0V的话是NPN. 输入1M,2M接+24V,一端接I0.0,另一端接0V:输入1M,2M接0V,一端接I0.0,另一端接+24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我要接一个按钮,一端接I0.0,另一端接哪?1M上么?不懂阿求解

要接一个按钮,首先I端1M2M与M连接在一起,一个按钮,一端接I0.0,另一端接与M相邻L+上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出端接变频器呢,变频器的公共端SD 接在哪?变频器要求无源,因为变频器自带电源。我刚学会了三菱PLC怎么接,又来一个西门子的PLC,有点乱,真心求教

PLC输出带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触点再去控制变频器。

网友C:
你可以在输入端那边将1m与24v电源输出端的m相接,至于开关按钮,一端接1m对应的输入端,另一端接24v;
至于是npn还是pnp对于s7-200PLC内部输入电路是双向的,所以你接NPN/PNP都行,没有分别源型、漏型接法,所以输入是不用考虑npn还是pnp的。只有是在晶体管输出的时候才要考虑是npn或者是pnp。
你想要输出端接变频器是比较好接的,将输出端的公共端接变频器控制端子的公共端,然后再将plc输出端和变频器的输入端子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在输入端那边将1m与24v电源输出端的m相接,至于开关按钮,一端接1m对应的输入端,另一端接24v;
至于是npn还是pnp对于s7-200PLC内部输入电路是双向的,所以你接NPN/PNP都行,没有分别源型、漏型接法,所以输入是不用考虑npn还是pnp的。只有是在晶体管输出的时候才要考虑是npn或者是pnp。
你想要输出端接变频器是比较好接的,将输出端的公共端接变频器控制端子的公共端,然后再将plc输出端和变频器的输入端子即可

老师,小的还有一问,输出端接变频器,我输出端的,1M,1L+接OV和 24v+么?您的意思不给1M和1L+电源,直接Q点与变频器输入端相连,1M与变频器公共端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1M,2M接+24V是PNP,接0V的话是NPN. 输入1M,2M接+24V,一端接I0.0,另一端接0V:输入1M,2M接0V,一端接I0.0,另一端接+24V.

老师说的是3线的开关吧,貌似懂了点。那请问0V和24V- ,一样么。。。。。在这里有24V- 这个东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接一个按钮,首先I端1M2M与M连接在一起,一个按钮,一端接I0.0,另一端接与M相邻L+上就行

越来越晕啦,他们都说一端接I0.0,另一端接1M,然后1M和M相连,您这种接法是不是理解为1M和L+相连了?好像1M和L+相连是可以的,但是您这个给我说糊涂了,我的意思是,另一端不应该是接在1M上么。。?

网友C:
嗯,是对的
什么是对的,不给接电源对还是接电源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是对的

那个对?1M,1L+接电源对还是不接电源对???我问西门子的客服了,他说不管有源无源都得接电源,可是我这个迷糊啊。所以求老师说清楚点

楼主:
输出从Q4.0开始?不是从Q0.0?

网友D:
CPU226: Q0.0-Q0.7; Q1.0-Q1.7共16位输出。(相似于三菱PLC:Y0-Y7;Y10-Y17)
哦,这样

网友E:
1M,1L+接电源对
那输入端,接一个按钮,您看我这么连对不对。M和1M相连,IO.O接按钮一端,按钮另一端接L+。这么接对么?

网友E:
正确,就是这么接
谢谢~

网友F:
你仔细看图,从正极到负极形成一个回路。

网友G(2013-08-30):
新手小白,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