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已使用组态王作为了监控和人机界面,电气柜上还需要按钮和指示灯吗?

楼主(2013-07-31):
已经使用组态王作为了监控和人机界面,状态和控制在电脑上均能监控和控制,电气柜上还需要按钮和指示灯吗?

网友A:
看你自己的想法,主要的电路显示还是要有,其他能省就省也行。

网友B:
需要因为要考虑到现场控制便于检修调试

网友C:
需要,如果网络控制当机,设备你能启动啊

网友D:
一般都是需要安装主要的按钮和指示灯

网友E:
紧急停车按钮的要吧

网友F:
急停是必须的,其他看需要。

网友G:
急停还是必须得,安全第一!!!

网友H:
什么启动、停止、指示灯之类的最好还是在面板上装
正儿八经的~

网友I:
需要的,特别是一些急停,检修,双手操作开关,涉及到安全的必不可少,不能省掉这些东西

网友J:
最好把需要的都装上!组态王监控和人机界面电脑等,不是万能的!关键时启动、停止、指示灯之类的能帮你大忙的。

网友K:
安全第一 。

网友L:
紧急停要,其余在监控画面操作,按钮多接线就多,反而复杂了。

网友M:
还是要为好,上次我车间半夜就发生过一次,屏锁住了,而起动只能用屏来起动,后来我下载程序把驱动改为按钮就可以两面控制,且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