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三菱C24通讯

楼主(2013-07-31):
三菱C24通讯的优点有哪些,越多越好,谢谢大家

网友A:
就是串口通讯,串口通讯优点是什么呢?实时性好,点对点,点对多点,通用性强,支持的厂家多,成本低。很简单。
缺点是可以被监听,不保密!速度还行!
以太网可以做分布式,安全,速度快,现阶段成本有点高,设备器件厂家支持的还少。
至于说C24模块的优点就是要用到的时候你不得不用他,幸亏还有这么个模块可以用,呵呵!现在有了通讯协议支持功能,比以前强大多了。更简单,更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