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连接器,在哪里能买到

楼主(2013-07-31):
如图,这种连接器的名字叫什么,在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A:
若要原装正品,仔细看看胶壳上一般会有厂家的简称可以搜索找厂家。要不就到电子城找找喽。

网友B:
一般的连接端子,实在找不到就公母端一起换掉

楼主:
灵光一现,大电流连接器,淘宝上就有,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C:
快速接头吧
拿样品去市场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