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不转问题请教

楼主(2013-07-31):
电机、驱动器按照附件图纸接好、
程序也在如附件所示
在程序中能看见Y0是在"ON"跟"OFF"之间切换的,但是步进电机就是不动,而且电机通电时间稍微久一点就会烫的很厉害,请问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1、首先既然5V,就不用串联电阻,如果PLC没有公共点,那么需要使用24V电源。
2、电机发烫设置驱动器静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