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报警求教

楼主(2013-08-01):
三菱变频 出现E。0报警参数 这是什么错误 请各位大大 帮忙

网友A:
没查到你这个报警,传张照片看看

网友B:
查看一下说明书

网友C:
你看错了吧,三菱变频器,故障代码没有E0 这个,

楼主:
没看错 A540的 我也纳闷怎么回有这样的 所以想请教大家一下

网友D:
说明书上E0没有啊!

网友E:
三菱变频器好象E表示重故障,所以你E0后面应该还有字,如D.0C1等等。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