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程序段

楼主(2013-08-01):
欧姆龙的程序分段什么意思,是怎么执行和调用的

网友A:
从上往下,条件满足执行

网友B:
自上往下,依次执行循环任务

网友C:
是一个程序,分段写,检查调试方便

楼主:
受教了...那每个段都可以写成子程序了

网友C:
可以,不过没有必要,因为是一直都调用

网友D:
新来的,看不懂也听不懂,看来要努力才行了

网友E:
不像西门子可以调用,这个是一直循环扫描的。就像五楼说的一样,

网友F:
从上往下 从左到右 按周期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