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系列用458-BD通迅与变频器 最多可做多少台

楼主(2013-08-01):
FX2N系列用458-BD通迅与变频器 最多可做多少台 请教师傅们

网友A:
32台以内

楼主:
不同型号也可以吧 ,FX2N与 F700系列S500系列同时用通迅 ,请高手们给一段通迅程序学习一下 ,加上注解,谢谢;

网友B:
可以设置为0-31个从站,但Mudbus 通讯时从1号从站开始

网友C:
4楼正解,有教程的,看一下,就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