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急停时变频器直流母线上的电压不上升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8-01):
我的印刷机换了个11KW的变频器,需要制动,卖了制动单元,但是制动单元不工作,因为变频器直流母线上的电压在机器运转时是560V,急停时还是还是560V,制动单元工作的最低电压是达到630V,所以没有制动,停车时机器是有惯性的电压应该会升高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不满好吗
省事

网友B:
债权债务 www.58zcw.com

网友C:
你管它只要不报障就行

楼主:
上面的朋友你们好!母线电压不上升是好,但是机器需要急停,母线电压不升高,制动单元就不工作,机器有一点惯性,还要转几圈,不能达到印刷的要求。

网友D:
参数设置为制动停车,制动开始频率等也要设置

楼主:
有朋友告诉我电压没升高,可能是机器的惯性小,减速时间长的原因,我明天把减速时间设置短点试一试。

网友E:
如选择的是自由停车一关变频器输出就断天了所以对电压没反应,如是在惯量的负载选择减速停止且减速时间过短就会引起电压升高但一般会报警。不知你的用意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楼主:
可能我设置的减速时间长了,如果减速时间短可以使直流母线的电压升高,那就对了,今天没去单位,还没试,谢谢了!

网友F:
这个说明你的变频器惯量小,母线电压没有上升,正常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能我设置的减速时间长了,如果减速时间短可以使直流母线的电压升高,那就对了,今天没去单位,还没试,谢谢了!
您把您的變頻器減速時間減半,您是15P的電機嗎?如果是變頻器出場因該在15s您把減速時間調成3s保準制動單元會動作

网友H:
这不满好吗

楼主:
我把减速时间设置为1秒(过去是10秒),制动单元动作机器可以制动了。但是还有一点点惯性,就是刹车还不够死,是不是把制动电阻的阻值换个小一点的(远来的是50欧)可以解决问题,朋友们是否有更好的方法,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指教!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把减速时间设置为1秒(过去是10秒),制动单元动作机器可以制动了。但是还有一点点惯性,就是刹车还不够死,是不是把制动电阻的阻值换个小一点的(远来的是50欧)可以解决问题,朋友们是否有更好的方法,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指教!

那就把減速時間再調小,您那有電機煞車嗎?

楼主:
jonny_jean 您好!我昨天把减速时间调到过0.5秒,刹车效果更差,机器没有電機煞車,和其他煞車,会不会减速时间太短了?今天我把减速时间调到2秒3秒试一试。

网友I:
伺服电机制动母线电压才会升高,普通电机制动还需要消耗电能。

楼主:
感谢朋友们的热情相助,我昨天把减速时间又调小到0.8秒,机器的的制动可以满足设备的要求了,我曾经调小到0.5秒,机器的情况是刹一下车然后再冲一下,看来是时间长了或者短了都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