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gt3版本与现场的不同能否在线修改注解

楼主(2013-08-01):
因为之前的没有注解,现在要求加上去,怎么弄

网友A:
只要版本不是相差很大,可以的。
不过如果低版本的读取编辑高版本生成的工程,有可能丢失原来高版本软件支持的某些功能的。

网友B:
那就整个版本高的好了

网友C:
可以保存,用低版本的打开会失去一些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