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R88M-u10030VA-S1请求支援

楼主(2013-08-01):
伺服电机脱开负载抖动,伺服驱动已换,现象依旧。怀疑是增益不对,手中没有调增益的东东,请问哪里有。或此问题还有
哪些原因导致 谢谢
在线等

网友A:
如伺服电机用同步轮及同步带连接负载,没有减速度机就会引起抖动

网友B:
增益问题,调整增益,手动或用软件。

网友C:
电机坏了 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