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1):
三菱GX Works 2軟件………………
新安裝軟件在編譯程序 時會出現一個選擇對話,
現在不知道怎麼操作的,這個對話選擇的對話框 沒有了,按下F4鍵編譯會很長時間~!
怎麼樣能重新把編譯選擇對話再調出來???

网友A:
如果您指的是输出窗口的话,请:
菜单视图——折叠窗口——输出。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您指的是输出窗口的话,请:
菜单视图——折叠窗口——输出。

Good Luck~

高人出现, 多日不見啊~!
可能是我沒有說清楚~~~~~~
我的意思是原安裝的Works2每次編譯時都 會出現一個提示窗口,大概的意思就選擇兩種方式編譯。
一種好像是全部編譯,速度慢。另一種好像是局部的編譯,速度快。我以前每次出現這個提示窗口我都會選擇快速那個快速部分轉換編譯的。
現在的問題是,我每次編譯都 沒有這個提示框了,改一點程序,再編譯很慢,好像全部轉換編譯了~~~~~~我想找回原來的那個編譯提示框~!

意思
~!
不知道我說明白了沒有~!

网友B:
我用的都没有提示啊,F4的现在就是局部的转换, SHIFT+ALT+F 就是全部的转换

QQ:84818626

网友C:
快捷键里面点击复位,有全部编译和当前编译按键,不知道我说的和你问的能不能对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捷键里面点击复位,有全部编译和当前编译按键,不知道我说的和你问的能不能对的上

有全部编译和当前编译按键
我明白了我的意思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