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LC的输入信号用数字显示器来表示的程序

楼主(2013-08-01):
各位大大:
PLC用的是三菱FX3U的
我现在想用X0-X15,分别表示数字1-F,PLC 输出与数显器的链接为Y0-Y3,分别表示1、2、4、8
当X0接通时,数显应该为1,则Y0通
当X2接通时,数显应该为3,则Y0、Y1同时通,Y0+Y1=1+2=3
用ENCO指令时,输入X点单独接通时可以正确显示数字,但是当输入点有好几个同时接通时,则出现错误
我现在需要当有复数个输入点同时接通时,每个输入点表示的数字分别显示,显示间隔时间2S
请问这个程序该怎么做????

网友A:
邏輯先弄清楚 程式就寫的出來
1.同時輸入 數字大的先顯示 還是數字小的?
2.顯示完成 數字要停在最後一個 還是重複循環 還是歸零?
3.顯示時 又輸入數字 如何處理?
...........

网友B:
很容易写啊

楼主:
我现在是:
每个扫描周期d101加1 inc d101
当 > d101 k16 时 mov k0 d101
d102赋值1 mov k1 d102
将d102的1值进行向左循环移动 rol d102 d101
将k4x0与d102进行逻辑与 wand k4x0 d102 d103
然后把d103的值传送至k4m100 mov d103 k4m100
把k4m100进行编码 enco m100 d104 k4
最后把d104的值通过k1y0显示出来 mov d104 k1y0

网友C:
用数码管显示要到Y0~Y7,才行呀,再BIN-BCD指令。

楼主:
Y0-Y3就可以啊,可以显示0--F,总共16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