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特殊继电器

楼主(2013-08-01):
松下PLC特殊继电器R9013解释是运行初始闭合继电器,想请问下是指仅在开始运行的一个扫描周期闭合然后就断开,还是说只要在运行就会一直闭合啊?

网友A:
R9013
初始脉冲继电器(ON)
运行(RUN)开始后的第一个扫描周期为ON, 从第二个扫描周期开始变为OFF
就是通电后R9013先ON后OFF,然后PLC进入正常工作。比如要DT100,开机是数据2000,LD 9013 MOV K2000 D100

网友B:
打开编程软件-帮助-特殊内部继电器,看一下就懂了。
松下软件很人性化的,多用帮助,可学习许多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