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1):
小弟用FX1N-40MR控制两带调速器的单相正反转电机,功率分别为15W、60W。接线时将15W调速器的COM端与正反转端CW、CCW分别接于PLC的COM0、COM2与Y0、Y2端;60W调速器的COM端与正反转端CW、CCW分别接于PLC的COM1、COM2与Y1、Y3端,;AC电源端接于220V电源。接线完成后通电测试,两个调速器的保险丝全部烧断。不知为什么?
PLC与电机接线必须用交流接触器吗?这么小功率的电机也不行吗?
求解?请大侠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接短路了,这是基本的

15W的,COM端接于PLC的COM0、COM1,正反转端CW、CCW分别接于PLC的Y0、Y1
60W的,COM端接于PLC的COM2     正反转端CW、CCW分别接于PLC的Y2、Y3

最好是通过中间继电器,要不电机有问题时有可能会烧了PLC的继电器的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短路了,这是基本的

15W的,COM端接于PLC的COM0、COM1,正反转端CW、CCW分别接于PLC的Y0、Y1
60W的,COM端接于PLC的COM2     正反转端CW、CCW分别接于PLC的Y2、Y3

中间继电器输入端直接接于PLC的COM0与Y0端吗?需要接入电源吗?那是不是要4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B:
PLC 控制中间继电器,用中间继电器的,常开点,去控制调速器,,

网友C:
怎么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D(2013-09-29):
请问你的调速器是什么调速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