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请问FX1N-60MT的输出是源型输出什么意思,求版主解答,手册和图为啥不一样

楼主(2013-08-01):
为什么输入分NPN和PNP,输出还要分源型和漏型,PLC的输出源型和漏型有什么区别,请大神们帮忙回答下,谢谢
不要说输入源型漏型··这个我知道的,我想知道输出为什么分源型和漏型,

网友A:
输出分源漏,就是输出是场效应管的源极或漏极,即通过负载接电源的正极或负极,是这样吗

楼主:
实在无法理解,他手册应该画的是漏型输出,而他选型竟然是显示源型输出,求版主解答

网友B:
所谓的源型和漏型是对于触点的电流方向来考虑的,电流从触点往外流的就是源型,就是所说的拉电流,反之就是漏型,也叫灌电流。一般源型的公共端接的是电源的正极,就是COM端,漏型的COM端接的是电源的负极.你也可以把电流想象成水流,源型就是向外提供水流,漏型就像漏斗一样,把水漏进去。

网友C:
对于漏型,源型。三菱和西门子的定义是正好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