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1):
请问如何用STEP7 V5.5 西门子编程软件进行仿真啊?仿真之前的设置是怎样?谁可以详细说说步骤?

网友A:
1、请安装仿真软件PLCSIM并授权。
2、无需设置。
3、在Step7工具栏中点击模拟器图标,在项目的Block中选择要下载的块下载,然后你可以在模拟器内建立输入输出,也可以利用VAT表,或者在线监控块来进行仿真,PLCSIM甚至于可以仿真一些模拟错误,你可以具体看PLCSIM的手册。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