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的图案 电路内部是怎么转换的?

楼主(2013-08-01):
小弟水平比较低,想问个雕刻机的问题。
例如像我们的PLC里面(20GM)里面就有圆弧差不,直线插补等功能,我们用指令就可以画出圆和其他的图形。
但是我很想知道,那些雕刻机,特别是雕字的那种。
他们是怎么把“字”的转换成脉冲信号加上各种插补,最终雕刻成了字?
不知道我是不是表达得很好,能看懂得高手给点指示。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A:
我也想知道!顶上!我见过雕刻机好像都用运动卡完成的

网友B:
一半是运动卡或者平行输出口(打印机口),专用软件转成运动代码

网友C:
如果是镭射的话,有专用的控制卡控制扫描头的XY电机摆动来实现
给信号控制卡的就是一个厂家开发的软件

楼主:
没多少人回答啦?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楼主:
不想沉。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D:
运动控制系统 软件配合

网友E:
不懂学习一下啊,

网友F:
应该和打印机原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