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2):
要求: 总共控制17个继电器,每个继电器对应一个电阻值,当输入一个电阻值的时候,自动判断需要合哪些继电器。

操作员在电脑输入一个数据 在电阻值范围1—26665,然后PLC可以判断出来 然后判断出要吸合那几个继电器 哪几个继电器不吸合

例如:12350 对应 Q2.0、Q1.5、Q1.1、Q1.0、、Q0.6、Q0.4

            Q2.0             10000 Ω              KA1
            Q1.7             8000  Ω              KA2
            Q1.6             4000  Ω              KA3
            Q1.5             2000  Ω              KA4
            Q1.4             1000  Ω              KA5
            Q1.3             800   Ω              KA6
            Q1.2             400   Ω              KA7
            Q1.1             200   Ω              KA8
            Q1.0             100   Ω              KA9
            Q0.7             80  Ω                KA10
            Q0.6             40  Ω                KA11
            Q0.5             20  Ω                KA12
            Q0.4             10  Ω                KA13
            Q0.3             8 Ω                   KA14
            Q0.2             4 Ω                  KA15
            Q0.1             2 Ω                  KA16
            Q0.0             1 Ω                  KA17

网友A:
依次做减法运算,从10000,8000,4000.。。。。。然后判断,应该不难

楼主:
好的,谢谢!如果使用BCD怎么样

网友B:
BCD指令即可,但这17位最大范围只能到19999

楼主:
是的,只是到19999就可以了

楼主:
程序搞定了,使用十进制数据转换BCD,上传程序。

但是浮点数转换有问题,例如我输入123.5,然后PLC中监控到的事123.56,这是怎么回事??
附件: 排序11.zip (3 K) 下载次数: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