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请看下这个图我做的对不对。

楼主(2013-08-02):
这个是为18.5kw电机做的星三角降压启动。

网友A:
画的什么呀!太乱了。

网友B:
可以,加个时间继电器自动延时星三角切换。

网友C:
网上自己找一个,你的不对。

网友D:
角形与星形必须互锁,否则两个按钮同时按下会短路。
下载积分:+1(fupeilei) 哥咱能看清再说中不,互 ..

网友E:
这个电路存在短路风险。 请参考以下电路。

网友F:
楼主那样会烧电机的,5楼的很不错,不过这种我记不住,但晚知道哪个对不对,网上找一大堆,这种控制非常典型,不用自己画,找个搬过来照用就好了。特简单
下载积分:+1(fupeilei) 请问大哥这个图那里不对 ..
我处供应液位,压力、温度、流量等各种传感器与显示控制仪表电加热与控制18001637105,021-60895769 guiyh@zsa-tech.com
http://www.zsa-tech.com

网友G:
按楼主接法,会出问题

网友H:
楼主两个接触器不会跳的,只有按总断开关才会停,楼主应该还没弄明白星三角启动的原理呢,是从星形跳到三角,你这图两个接触器会同时接通的。
下载积分:+1(fupeilei) 为了节省经费一个停止就 ..

网友I:
星三角降压启动是最常用的一般的电工书上都有的5楼那个不错。

网友J:
这样会出问题的

网友K:
不对,5楼画的就挺好

网友L:
手动来转换不好 还是加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M:
的什么呀!太乱了。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