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通讯指令

楼主(2013-08-02):
这条指令的效果是什么,保存12位字节数,第一个接受字是DM0,那就是DM0-DM5接受数据吗,是DM0-DM5接受数据,那怎么程序后面还有DM20,DM30这些,也是需要读数据的,但通讯指令就这一条啊,请大侠们帮帮忙啊,看了手册还是不能理解,基础很差,请大家不要见笑。

楼主:


网友A:
你的这条指令是无法通信的,原因是控制字错误,控制字第三位只能为1或2(表示端口),
控制可以为#100,#200,#101等;其他应该不用说了吧,
missile

楼主:
忘记说了,是欧姆龙cmp2ah,所以这指令时没问题的

网友B:
这是条OMRON PLC无协议通讯接收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