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有关CC-link。

楼主(2013-08-02):
昨天我公司停电 恢复供电后设备出现故障CC-link模块err闪烁 有两个远程设备站LRun 和sd灯不亮 监控显示:错误代号b304 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或者是有哪些方面的可能 需要我怎么做,谢谢大家了。

网友A:
CC-link模块err闪烁 很有可能是线路有断线的可能,用万用表量一下CC-LINK线,看有没有那根线是断的

楼主:
谢谢,查了一遍线没发现问题,模块也换了还是没解决。

网友B:
把整个网络图搞上来,哪些站是正常的,那些站是异常的
这样才能正确帮你分析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楼主:
在现场手机照片太大发不上去 。异常的有 6,31,37…42

网友C:
看看网络图,哪个是第一个出问题的,从它开始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