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 PLC更换

楼主(2013-08-02):
请教下,我的S7-300的程序和组态配置等是不是都存储在内存卡中,是不是可以直接拿个新的PLC换上卡就可以用的。
现在我老的PLC是313-5BF03-0AB0换了一个新的313-5BG04-0AB0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不行的,需要重新组态

楼主:
可是 我试了下 我直接将卡插到313-5BG04-0AB0 PLC上也可以正常运行的呀,没有重新组态过。

楼主:
我想知道313-5BF03-0AB0与313-5BG04-0AB0有什么区别没。

网友B:
重新下载硬件组态

网友C:
这两个只有微小的差别,用原来的组态也可以运行,但是建议从新组态后在下载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