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v还不断的计算,各位大虾来看看

楼主(2013-08-02):
v大于9时,不是应该停止计数么,但是它还不断累加,求知识普及

网友A:
V0 < 9时才停止

网友B:
其实一上电,M11接通,就不开始计数

网友C:
V0的值为1(仿真试的,没有在机器上试验),如改成> V0 K9,试了一下,V0的值应该是10
肯定啊,V>9,即v=10时候会停止

网友C:
用Z0试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