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怎么和plc通讯

楼主(2013-08-02):
最近需要做一台设备,是和ABB的机器人要有信号的互通,请教各位大大,谁知道ABB机器人怎么发信号出来,和怎么接收信号
我想用plc发信号给他,同时也需要机器人发信号给我。先拜谢各位指教的大大

网友A:
这个还真不太了解呢

网友B:
机器人有很多板卡的

网友C:
机器人有指定专用的输入、输出口、也有跟外围设备做连动的接线的端口,都是通过开关量控制,要好好看看机器人的硬件手册就知道啊,如有不懂就联络QQ1136938754

网友D:
这么高深
喜欢工控

网友E:
简单的就用IO做联系,简单的应用也可以,加个BCD的解码,也有一定的联系量了。

网友F:
没必要哪么麻烦,刚用过ABB的6轴机械手.ABB机械手有外部IO,和PLC的IO搞信号对接就OK.ABB的外部IO可以自定义功能,不过需要注意的是PNP输入输出.

网友G:
IO通信啊,我以前是和三菱的PLC通信,通过外部IO板通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