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2):
有一控制箱,有变频器,需要安装风扇。

如果只安装一个风扇,然后再开一个风扇口只装网罩。那么如何安装合适。

我是直接在电箱上方开对称的两个安装位置,一边装风扇和网罩,一边装网罩。
朋友说,这样装不对,要上面装网罩,在电箱下边开孔再装风扇和网罩。好多年了,都一直装在上面,请问一下,大家都怎么装。

请问一下,大家有变频器,一般安装在哪里,就这么一个箱子,大家看一下,如果是你,不开下百叶窗,只开一个进风口与一个网罩的话,你怎么开,怎么布局。

网友A:
热气是往上的
个人认为应该是 电箱下方装网罩过滤粉尘 电箱上方装风扇
  •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热心助人!

网友B:
    非常好 谢谢11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热气是往上的
    个人认为应该是 电箱下方装网罩过滤粉尘 电箱上方装风扇

    正确
    不断向前

网友D:
    下进上出。

网友E:
    1楼正确。

网友F:
    下面开口装过滤网,上面装风扇啊切记的风要向上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气是往上的
    个人认为应该是 电箱下方装网罩过滤粉尘 电箱上方装风扇

    大家都知道热气在上,冷气在下。有人说风扇在上面,这样下面的热气会被风扇吸到上面的时候经过其它器件,温度会对他们产生影响,其实吧,这么多年我也没有认真纠结过这个问题,因为多年来都看别人装在上面,我自己也装在上面。我一般都是在电箱的上方侧面打两组平行正对的风扇口,一边装风扇,一边装钢罩,这样,左边进风,右边吸走。大箱子就在下面开百叶窗,可以从下面实现空气流通,小箱子就直接在上面开了。下面啥也不做或者开几个22 的孔

网友G:
    我都是左下进,右上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都是左下进,右上出,

    变频在下面也是左下进,右上出?

网友H:
    1楼正解

网友I:
    认同一楼

楼主:
我本上也比较常见一楼的,因为下面没有开百叶窗加滤网的打算,所以把只装钢网的放在了上面,实现一个空气流通便好。

网友J:
1楼的很好

网友K:
楼主用的是上面软件呀  做的好漂亮呀  牛X

网友L:
引用 网友A:
热气是往上的
个人认为应该是 电箱下方装网罩过滤粉尘 电箱上方装风扇

同意

网友M:
上出风下进风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用的是上面软件呀  做的好漂亮呀  牛X

SW 2010  随便画下,不专业搞这个,就是拿来画画电箱啥的,大体像就行,见笑了

网友N:
1只网罩,1只风扇只能是跟1楼说的喽

网友O(2013-09-01):
事情况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N:
1只网罩,1只风扇只能是跟1楼说的喽

因为本身柜子就特意做的大点,因为变频器只有1.5KW,我特意把空间做大一些,这样,本来就没有什么热量了,再装一个120*120的风扇,排风量还是可以的。理论上可以保证柜子的温度保持在40度以下。

网友P:
好好啊,能不能发个SW 2010  软件我
我的OO365482709

楼主:
引用 网友P:
好好啊,能不能发个SW 2010 软件我
我的OO365482709
软件太大,去电驴上直接搜索下载吧,实在是没法传给你。

网友Q:
认同一楼观点

网友R:
各有各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