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2):
MR-J3-10A/HF-KP13B,垂直使用,丝杆带动一个工作装置,负载在0.5kg,开始的时候是正常的,后来嫌丝杆做的不好,又重新加工一个,问题来了:在垂直的时候电机回原点根本转不动,用手托着回到原点,运动的时候电机不能回到原来的位置,就是说你往下运动30cm,它可能只回来25cm。

楼主:
是电机有问题了吗?要怎么处理?

网友A:
出现这样的现象  建议楼主  先检查下丝杆到末端时是否有卡主的现象

网友B:
就是说你往下运动30cm,它可能只回来25cm。每次都一样吗

楼主:
具体长度没有测,只是伸出去的和退回来的距离不一样,后来我检查了一下丝杆,有卡滞现象,现在正在修丝杆,不知道是丝杆的问题不。

网友C:
是否是应用问题呢?比如速度模式下,碰到原点停车呢?

网友D:
检查机器问题啊,下降是有重力

网友E:
引用楼主liufan于2013-08-02 14:02发表的 三菱伺服的一个现象 :
MR-J3-10A/HF-KP13B,垂直使用,丝杆带动一个工作装置,负载在0.5kg,开始的时候是正常的,后来嫌丝杆做的不好,又重新加工一个,问题来了:在垂直的时候电机回原点根本转不动,用手托着回到原点,运动的时候电机不能回到原来的位置,就是说你往下运动30cm,它可能只回来25cm。

開始正常,後來換了絲杆不行了,你說問題會在哪?新做的絲杆和原來一樣?什麽樣子的絲杆?絲杆需要加工,一般都是買現成的?

网友F:
有可能是伺服过载引起的。应该为机械安装有问题,在螺丝拧松的情况下看看有没有此问题。

网友G:
支持9楼,同样的观点!

网友H:
学学了,好案例
QQ 20471661

网友I:
不能扣,該花錢買標準件的不要自己做,弄的沒有精度,還容易卡。

楼主:
是丝杆的问题,把丝杆又发出去重新处理一下,今天重新安装,正在调试,还没有出现类似问题!

网友J(2013-09-17):
丝杆导程加工问题

网友K:
大部分都是丝杆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情况;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L:
帮补了你
zsh340

网友M:
丝杆有阻力、、、、卡住了

网友N:
电机没有问题

网友O(2013-10-21):
垂直使用电机拖动,电磁刹车要连动模式,否则上下垂直运动肯定不准,伺服驱动参数没设定好,另外机构要连接牢固

网友P:
应该是机械故障,比如说联轴器会不会松动啊。

网友Q:
观察是不是联轴器松动了,如果联轴器没有松动,那你每次走20mm观察是不是走了20mm,可能丝杠螺距跟之前那根不一样了。
lvhonjun

网友R:
机械没装配好,产生的机械阻力超过伺服扭矩了,
装配好后,先用手拧一下丝杠,感觉一下,没问题在装伺服

网友S:
丝杆之间的间隙问题,还有就是伺服功能能否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