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使用S7-200变频恒压供水

楼主(2013-08-02):
在一拖二的恒压供水项目中使用ACS510变频器,在压力不足时将泵1切换至工频延时之后变频启动泵2,此时有没有办法是泵2从低频启动,变频器采用PLC的模拟输出控制,在泵1从变频切换至工频时输出已经是最大,变频器50HZ运行。

网友A:
1#切工频的时候,断一下变频器的启动端子,然后变频器设为自由停机,这样的话2#变频启动的时候可以靠变频器内部自己的加速时间来加速。

网友B:
恒压供水和恒压供气可采用变频器一拖二的工作方式,控制形式是当主泵最大工作频率达不到设定值时,发出指令启动辅泵在工频状态工作,同时主泵根据输出采样反馈值迅速降低工作频率来达到恒压要求。另外主泵和辅泵角色可以设定定期轮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