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kkoV708C程序如何转换为V808C触摸屏可使用的

楼主(2013-08-02):
如题,请教各位大神,小弟不胜感激 PLC为光阳

网友A:
发给我的邮箱
1075963817@qq.com
我转换好发你

网友B:
Step1:在V-SFT V5软件中开启你的V708CD的档案。
Step2:在左侧项目树中你的V708上右击,选择编辑POD型号,然后改为V808C。
至此,完成了项目的转换。
最后,友情提醒一下,请务必注意你的V808的硬件版本,由于富士更改了V8系列的背光方式为LED,因此建议将V-SFT软件升级到V5.4.25以上版本。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