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求----施耐德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3-08-02):
拜求----施耐德变频器的问题
求助:真郁闷啊,公司11KW的变频器坏了好几个,型号是施耐德ATV71HD11N4,都报警IGBT模块损坏,具体是SCF4 IGBT短路。
然后我就换了个好机器上的IGBT模块,上电试了下没报警。
结果我拿到现场一试,又报ObF 制动过猛或驱动负载惯性太大。参数肯定没问题
真头大,哪位大哥知道怎么解决啊,俺这里先谢谢了
如果有变频器图纸也好,知道是怎么解决也可以,反正都谢谢了

网友A:
有刹车电阻吗?可能没有刹车电阻导致直流母线电压太高损坏IGBT模块。

网友A:
故障显示ObF
原因:制动过快或负载过重。。
傲云科技解决办法:延长减速时间,如有必要,增加制动电阻

网友B:
你是启动报警,还是停止报,带动的负载是什么?

网友C:
设置停机时的时间啊,

楼主:
什么加减速时间,刹车电阻都跟原来一模一样,不会改动的,俺们只是搞维修的,不是搞设计的,这个没有改动,变频器好的时候没问题的,肯定只能在变频器上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