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2):
如标题所述

楼主:
如果要自动地进行四舍五入,应该怎么做呢

楼主:
看来要沉下去了,现在有的思路是把小数部分提出来跟0.5比较,大于等于0.5时,就加1,小于不加。可以实现,就是很麻烦,毕竟涉及到浮点数运算。

网友A:
如图,你用错指令了,你要是只要整数的话,直接用INT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第3楼30880813于2013-08-03 08:33发表的 Re:各位师父,三菱PLC的INT指令处理浮点数到整数转换时,为什么不是四舍 .. :
如图,你用错指令了,你要是只要整数的话,直接用INT就可以了
[attachment=109872]

哦,这倒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哦,DINT不是INT的32位操作指令吗,怎么转换的结果会不一样呢,我的数据比较大,可能超过16位的32767,那我怎么办呢?

楼主:
刚刚验证了一下,不知道3楼师父是怎么做到的,请看我的图,难道是人品的问题吗,天啊

网友B:
引用第5楼caliter02于2013-08-04 09:51发表的 Re:各位师父,三菱PLC的INT指令处理浮点数到整数转换时,为什么不是四舍 .. :
刚刚验证了一下,不知道3楼师父是怎么做到的,请看我的图,难道是人品的问题吗,天啊

不是人品问题,你把最后的D12换成D100试一下看!

网友C:
INT取整指令是把小数部分丢掉,当然不会四舍五入。
要四舍五入取整,只要在取整前先加0.5,然后再取整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1(libin520) 真诚感谢!
  • 出门打工难,打工学艺难,学艺拜师难,找到好师傅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