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2):
为什么WINCC内大量使用DB类变量,而不适用M类变量。两者有什么区别,这样做的优点在那。
                                                               在此谢过回答者!

网友A:
db m 不能说是wincc的内部变量,也是外部变量。M是M区寄存器,db是db块中建立的数据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网友B:
1、PLC内编程方便。 2、往WINCC编译变量方便

网友C:
DB 可以作为单独数据区用,也可以用作FB的背景数据, 如果程序中大量的使用FB ,那么FB的输出引脚就可以直接用DB了,
WINCC 当然也就直接调用了。

网友D:
这是根据下位机PLC上面的标准的,主要是下位编程方便,下位程序建立DB块,就用到DB类型变量了,其实这两个地址类型用法基本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