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富士真头痛

楼主(2013-08-02):
每次联机鼠标都动不了,和其它牌子plc都正常,难道是线的问题?

网友A:
干扰问题啊,

网友B:
接地没有
喜欢工控

网友C:
干扰问题,换条好点的线(包括USB线),有隔离的,问题就不会有这么严重了,还要电脑电源不要使用设备上的电源

网友D:
滤波器要用上!

网友E:
原装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