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台达PLC断电报警怎么做

楼主(2013-08-02):
现在做的这个项目,发现总是停电,一停电在上电不复位下就不能正常工作,想用PLC做个断电报警在中控室显示,我想了半天也没琢磨出办法来,只能断电输出个0(中控室读0报警),上电就输出个1,可我想断电后0一直保持住(不管这边上不上电变不变1),只有人工在中控室按下复位按钮后才将指示灯熄灭,然后再通过0、1的状态来报警控制,各位有什么用PLC控制的办法吗?

网友A:
不是有断电保持继电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断电保持继电器吗?
我没发现。。那我就知道怎么弄了 感谢

网友B:
请告诉我,PLC是在停电的地方吗? 中控室通过什么控制停电处的复位。 没太看懂你的意思,你可以参考下普通的电源自锁电路,看起来已经足够满足你的要求,用不上PLC。

网友C:
电都没有了,你在PLC做断电保持怎么发送出去?除非你使用UPS电源。
其实,有时候解决问题并不复杂。你可以用继电器做设备电源的判断,然后把继电器触点信号传送到中央控制室。

网友D:
用2个继电器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一个接故障电源,一个用来自锁

网友E:
用时间断电器可以自动复位

楼主:
不行,各位,我这个想法不对,如果PLC做了断电输出,中控室也读不到数据,因为现场断电了通讯也断了。
后来我是这么处理的,把所有手动、自动状态全部换成断电保持继电器,这样上电以后就可以保持断电前的状态不会归零,还需要人手动去置位。
中控室读通讯中断信号,如果出现就可能现场断电需去现场查看了。

网友F:
加1个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