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起动驱动能不能用PLC代替

楼主(2013-08-03):
公司的软起动开关驱动电路板坏,能不能用PLC驱动可控硅代替原来的驱动板,程序怎样写比较好,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那还不如换个新的软驱。

网友B:
程序编写到不复杂,在单位时间内的斜率就是软启动的程序了。到是软启动怎么样与PLC做连接问题,PLC目前只有模拟量或者脉冲输出类型。

网友C:
还是换软启动的好。